宏基笔记本要等几分钟才能显示

楼主(2011-11-21):
客户拿了台宏基的机子,说用电池开机要等几分钟才能显示,有时还会死机。接机后,用示波器测了下波行,CPU都没过,电流跳几次后停在0.9A,接着就拆机了,是ATI芯片的。ATI独立显卡,修比较多如于显卡问题导致不跑U 的。首先也测了LPC总线,是有一次跳变的,说明CPU已经发指令过来了,也可以说芯片组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了。这种情况也可以先考虑刷BIOS。我先试着开机压显卡,有一次发现波行有变化了,所以基本确定是显卡空焊导致不跑U的。重做ATI显卡后,机器显了。

网友:
我修的5520也是这样,不过是北桥

网友:
前两年是N卡坏的很多,现在A卡也出现同一现象,还是一个样,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a卡的散热没处理好导致的显卡虚汗了吧

网友:
有显波器修机就是好,会用示波器修机就是更好。

网友:
显卡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一般是总线上

网友:
A卡,又是A卡,我见到A卡就犯愁,做了那么多次,没有一次成的

网友:
有些机器网卡有问题也会等几分钟才显卡的

网友:
笔记本散热就是不好,呵呵我们就有得修了

网友:
考虑BIOS的问题

网友:
高人,定位准确,咱啥时候才能像您这般定位准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