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hpc17寸图像变窄

楼主(2011-11-21):
型号hpc    17690sd

故障:加电启动正常,屏幕变窄,上图

型号 17690sd

已经加焊,一个鼓包电容  250v 10uf  更换  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不要发与主题无关的图片

网友:
图像宽度可以调整,但不能满意,工厂模式也不能打满屏幕

网友A:
检查升压部分,IRF634周围。

网友:
行管c电压122v 红笔触到光栅无降到60v迅速回升122光栅恢复,,b 有负电压.0.3

网友(点评):
你就不能整个清楚点的图片吗? 沿FBT第三脚往前查,先过一个二极管,之后就是升压管634了,这样修机器业余爱好可以,要是开店,真是不可思议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壓返馳電容容量減少導致陽極高壓昇高邢行幅減少啊.... 檢查下那些超高壓無極性電容吧.

网友B:
用消磁电路消一下磁看看如何 !

网友(点评):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网友C:
是否要检查一下行管及升压电路呢?

网友D:
检查一下逆程电容!cbb

网友E:
行幅管有换过吗,短接行幅管的两脚(接地和那个连积分电容的脚)会不会有拉开。在调节时那个行幅管电压有没有变化。   还有就是它的控制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消磁电路消一下磁看看如何 !

消磁无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要检查一下行管及升压电路呢?

升压线路有问题的可能兴大,,要检查那几个原件呀,上有图请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逆程电容!cbb
多按了一次!

逆程电容是哪个,,已上图,情指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行幅管有换过吗,短接行幅管的两脚(接地和那个连积分电容的脚)会不会有拉开。在调节时那个行幅管电压有没 ...

行幅管事哪个,,请具体指出短接的管脚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升压部分,IRF634周围。

634没有,,找到个 644,,怎么测量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行幅管事哪个,,请具体指出短接的管脚是哪里

行输出电路上的啊,型号有1413还有就忘了

网友:
我已经把644弄下来了,怎么就没人教我怎么测量

网友G:
总之是流过行偏转的电流变小了,,原因有行二次电压没有升压,,行偏转电路有开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之是流过行偏转的电流变小了,,原因有行二次电压没有升压,,行偏转电路有开焊,,

并非开焊,,我非常仔细的补焊了呀!!而且是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