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索尼待机电流偏大(SONY PCG-6121T)

楼主(2011-11-21):
接一台索尼I5机器 接的时候我用可调电源点亮了机器,进系统就掉电了,之后就是待机电流一直处于偏大 ,摸待机芯片发烫,测电感没有短路,没有图纸,换了待机芯片还是一样,于是EC也换了,可是待机还是偏大,0.0128,待机IC发烫,网卡摘了 PC卡芯片也摘了,还是一样的,待机电路旁的原件都测了 没有发现短路,求高手 指点,到底是哪里有短路 。

网友:
能开机说明各主要供电应该没问题,
个人感觉应该是哪里有微短,进系统掉电应是到BIOS和系统交接的时候此时供电电流较大,楼主看看不接硬盘还掉不?或者进PE掉不?如果不掉,可以考虑换测南桥工作条件,如果南桥条件正常,考虑加焊或者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不是本身有问题,就可能后级那里有短路

网友:
肯定还是有短路,待机电路要仔细检查

网友:
是什么芯片,看下LDO

网友:
同意楼主说法

网友:
有几个情况 需要说明:待机电流不正常,待机芯片发烫,断开了3 5V供电,待机还是发烫,待机芯片换了,IO换了 还是烫 此机器没有图纸,只能盲修,现在修的待机正常 ,3 5V都出来了,开机键也有3.3V电压,开机的时候电流有小幅度跳变,开机键有高低高跳变,待机电压转换出来的3 5V电压没有出来 PQ31 PQ30的控制脚电压没有 追不到线。求助中。。

网友:
如果是感觉短路,应该用烧鸡大法呀,不会用么

网友:
可能有其它短路地方。把待机芯片给拉烫了。。

网友:
此机器已点亮,但是更让我头疼的是一个新问题出来了,进系统的时候死机。

网友A:
硬盘有问题吗?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问题吗?查查

硬盘换了还是一样,没有内存和CPU换 CPU是I5的 内存是三代的。

网友:
那一开始进系统掉电是不是就是这机器真正的故障点呢?现在点亮进系统死机,看来和一开始进系统掉电故障点差不多的。现在用I系列的CPU的机器,很多通病都是桥坏,CPU坏,还有CPU核心供电有问题的也很多。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搞我也遇到过  被我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