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求教,东芝L203怎么换NEC电容?

楼主(2011-11-21):
我的东芝L203不接电源只用电池没问题,接电源开始花屏,重启几次后就正常了。在网上看了一些经验,应该是东芝的通病,就是那个NEC电容闹的。很多高手说可以把NEC电容换成6个330电容,但是都没有详细的图解。麻烦请教各位高手,电容具体怎么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__^*) 嘻嘻……

自己顶自己

网友A: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解决

灌水帖好累

网友:
很简单的  希望我能帮助你 东芝的本本有通病的    只要你在CPU傍边把那个几个大电容换了就不花屏了  还有是在CPU旁边有几个可以家大电容的锡点加两个电容   完事OK

网友:
发过来 我帮你搞定 哈哈 我们一般用四个33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