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BM2N-LA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1-11-21):
有款asus ABM2N-LA不跑码,经测各大供电均正常,接口为AM2,也有复位,我想刷BIOS,可是在华硕官网找不到这款主板,不知这板还有哪里的问题会引起不过码,是HP 品牌机里的一块板子,只是华硕代工,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型號應該是 A8M2N-LA, 不是ABM2N-LA

网友:
这个主板一般桥空焊的多。建议把白桥压一下。如果是一个桥的。90%一般都是桥问题。是2个桥的一般都是白桥问题

网友:
是双桥,北桥是小桥,看上去很小巧玲珑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IOS资料问题?真刷还找不到他呢

网友:
官网没有就到百度里找一下呗,还有谷歌啊,多找找

网友:
如果确定供电都正常,先刷BIOS后动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