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IT8712F的41和42脚地盘掉了怎么办。现在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
掉焊盘的引脚,有线接线,没有线路跑出去的就可以不理会
同意楼主:
5.0
王宏钧
同意楼主:

网友:
为了杜绝掉焊盘的事件发生,建议楼主先将I/O充分加热,再小心将I/O芯片起出来!

网友:
用细线接。空脚就不要接了

网友:
最好是查一下这两个IO的脚位图,如果是空脚或是地线就不用理会,如果是供电或是数据线就要连线了,不然的话就有可能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