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二级电压(3v,5v供电电路)!两个小时的成果!

楼主(2011-11-21):
我画图都弄了2个小时! 实在很累!希望不要徒劳无功。
我是很用心画的,但是实在玩不来 CAD 所以。。。只能用 微软自带!
希望有不足的地方 请大家指出!谢谢了。  还有画的可能不好,希望大家跟着步骤仔细看完!看完后可以轻轻松松解决IBM 3,5V供电单元。
为什么选择IBM的 3V,5V 大家都知道,与其他电路不大一样!多了2个芯片  TB62501,IBM PM。

上图;
我用了不同的几个颜色。 只为更好的讲解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有3.3V 和5V 这两个电压!
主供电是 16V!  分别到达 TB62501和 MAX1631 这两个芯片。
芯片不多说了,TB62501电源监控。IBM PM电源管理芯片。 MAX1631就不说了。
现在大家看;(我省略了很多东西,只是让大家更容易看懂)
①红色线。16V给TB62501供电正常后,芯片自身会产生3.3V的电压,分别到IBM PM  和MAX 1631 23脚的主控信号!
我画出了箭头,到IBM PM 是给这个芯片供电,到 MAX 1631是开启芯片的“线性电压”。 (所以关键测试点,主供电和3.3输出!)
②MAX 23脚收到 3.3V电压!开启 5V线性电压。分别给BST1,2 激放电路供电(高端激放模块供电,也就是MOS管的控制)大家知道这里是脉冲电 多的不说了。可以下载芯片的引脚定义看内部结构!就是运放器。的供电。     (关键测试点,如果供电正常,5V线性电压没输出 芯片损坏。)
③此时芯片产生 REF基准电压!3.3V   (关键测试点)
④在TB62501输出3.3V电压到IBM PM 芯片 自身也工作,输出ON3和ON5的开启电压。    (如果芯片工作正常,没有输出ON3和ON5的电压 芯片自身损坏。)
此时MAX 1631 工作!电感输出 3.3V和 5V!(没有输出!MAX1631损坏。)

提示:因为我画的是简图,可能有一些小的元器件损坏引起。
===========

多的不说了,我又多画了一个IBM PM的检测电路

当接入适配器。16V 供电的时候,看小图!
会经过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前面经过一个 N管! 高电导通!
这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12V!
然后N管的G级 高电导通 所以 3.3V (3.3V的电压来自TB62501)直接拉地。现在是个低电平(在图纸里面的标识是“-EXTPWR”),再经过一个N管!这个管子G级来自5V的线性电压! 这样就有一个低电平的信号到 IBM PM 芯片!这样芯片就检测到电源的接入! IBM PM就会发出 ON3,ON5信号给 MAX 1631让它工作!

===============
如果接电池的话,电池电压12V D9的耐压值也是12V 所以。。MOS管 截至。

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如果觉得好的 《请加分》。我分不多,希望不要是 徒劳无功。谢谢

网友:
现在是3个小时了。
温馨提示:    看完后加分。别光看,要加分。不加分的 都是我头像图片上的2个字。!
看的时候 把图片保存到桌面,打开图片。跟着步骤看!

补充内容 (2011-11-22 19:53):
给我加点威望嘛~~~

网友:
我BS你,一楼被你坐了,果然是禽兽。。。虽说写得有点模糊,但用心是好的,希望技术好了,再写更好的贴哦

网友:
真的没有看明白,好像没有提到3V\5V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是发的是工作条件和上电时序!
因为我把 线圈删除了,所以没留在上面。 MAX1631 是 3,5V芯片。
如果单一的 短路的话,基本就是 芯片自身,或者 MOS管损坏!电容击穿。

网友:
挺好的,呵呵,挺详细的,容易看明白。就是部分必需的工作条件没说。。。

网友:
是的,呵呵,你自己懂,对于不熟悉的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
更正一下。 有点老。不过都新手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希望楼主能写出点SL400  X200 的上电过程,

网友:
楼主的态度不错,很给力

网友:
精神可佳啊

网友:
后面接电池的时候没太说明白你是要说明什么?难道接电池时1631电池不工作么?

网友(2012-02-07):
不错啊  就是没分加  我也穷

网友:
IBM的3V、5V上电时序,果然写得很清楚

网友(2012-09-18):
楼主的贴子很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