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4 跑9A故障求解

楼主(2011-11-21):
如题图: 插上PCI-E显卡跑9A,插PCI显卡能正常显示,测量PCI-E测试点情况都正常,故怀疑北桥问题,同时这个板子做这个AC82P43的北桥的成功率高吗?

网友(点评):
是通病,是北桥虚焊,

网友:
你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吗?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呢!

网友:
做北桥吧  支持你  是北桥的事

网友:
北桥成功率 不是很高 百分之60吧做完用带灯测试卡 检测下.看看有空韩或者短路的

网友:
先这样:换一块正常的PCI-E显卡插入主板,如果还是不亮机,说明不是显卡的问题,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先刷最新BIOS再多换几快显卡试试吧

网友:
那个槽也要小心点,上次我也有块板是这问题,也上用PCI显卡可以,PCI-E不行,就是换槽好的,你也可以试试,大板做北桥不太好做啊。

网友:
建议先刷一下BIOS试试呢!

网友:
桥虚焊了

网友:
大板做BGA容易变形。。小心  我都废了好多了

网友:
桥虚焊了,建议重新植一下球

网友:
就是呀,基本的都要做完再说桥

网友:
如果确定BIOS和插槽没有问题可以做下北桥,注意温度和技巧

网友:
这种V星的板子,从P31到P45,都一样的毛病,是北桥虚焊,早的945也没毛病,可能是刚开始弄无铅的,工艺不好,我手里还有两块,没做BGA那,估计成功率不高,不行的话,重植做成有铅的吧

网友:
先把PCIE跟北桥连接的所有的线都打一下值看看情况再说,,不要光打那几个供电,时钟,复位什么的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吧,上次碰到一个,是BIOS问题。

网友A:
我看不是北桥的事,INTEL很少有桥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是北桥的事,INTEL很少有桥虚焊的

你是说桥可能坏了吗?

网友(点评):
是北桥虚焊,这个时期,刚弄无铅的工艺,厂家做的也不好

网友:
应该是南桥,你换个应该能好

网友:
BIOS 和北桥空焊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手压北桥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