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认不到鼠标,触摸板和左右键也不能用

楼主(2011-11-22):
ibm r40认不到鼠标,触摸板和左右键也不能用,进PE连鼠标的光标都看不到。

网友:
如果在你换过触摸板之后还是这样的话,你仔细看看bios里面的设置,是不是有那个选项,你给关闭了啊

网友:
不是设置问题就是IO南桥等

网友:
遇见过别的,不是它的线就是触控板的开关。暂时没见过别的。

网友:
   可能是你没装好的缘故

网友:
有可能IO空焊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IBM T41的,触板点不了,换了键盘也不行,然后是IO坏了,查查IO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