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U口不好用

楼主(2011-11-22):
   我的台式电脑U口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不好用了 前置后置U口都不好用  U盘灯有时会亮 但不读盘 U盘是好的  而且U口的键盘鼠标也都不能用  U口线都是接好的  BIOS 中U口也都启用了  不知为什么不好使 请高手指教 !

网友:
量USB数据线是否有断线,如果正常 南桥挂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

网友:
  供电不足引是USB接口主要的问题,一般厂家生产的前USB接口使用的电线都很细这样就会引起前置接口供电和信号衰减很厉害从而不好用 再就是接触弹片质量差

网友:
后置U口的数据线都是内置在主板里面吧  应该没有问题  要是南桥的问题  就单单是U口不好用 电脑其他都正常运转

网友:
测量USB 供电模块楼主  不是做维修的, 送修吧

网友:
   后面的 好使吗 可以换条线试试

网友:
总结了下大家的经验  结论是:南桥芯片的可能性坏最大  谢谢大家呵  我刚来论坛   这个要给大家评分么 ? 小弟刚来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4-11-28):
我的是笔记本,每次打开刷机软件电脑的u口就被屏蔽。只有触摸板可以用,不知道如何测试u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