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9SL求电源管理芯片名称

楼主(2011-11-22):
小弟前阵子收了一台华硕X59S笔记本,故障不通电,拆开,发现修过,还少一个芯片,如图,请教各位老师、师哥、师姐有知道能告诉我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看以下这个本子的线路图   就直接找到了啊

网友:
MX8725 是一个充电芯片

网友:
非常感谢三楼兄弟啊!!!!

网友A:
图片实际太模糊了,看不清,三楼的怎么知道是充电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实际太模糊了,看不清,三楼的怎么知道是充电芯片呢?

因为在电池口边上,充电芯片应该是可以肯定。但是8725就很难说。虽然8725是ASUS经常采用的充电芯片。还值得怀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看了半天这块主板,能告诉我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是给电池充电的,,你这机器现在可发充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在电池口边上,充电芯片应该是可以肯定。但是8725就很难说。虽然8725是ASUS经常采用的充电芯片。还值 ...

我接的是ASUS,HP维修站的机器,修多了就知道了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给电池充电的,,你这机器现在可发充电不

不能,也没有电压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建议LZ去看这款机子的 电路图!!

网友:
唉,相机不在我身边,不然我非得上传一张高清,连细节都不放过的图片。等我有时间跑跑电路图看看。到时我把结果告诉大家!!!!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啊!!!!

网友:
MAX8725E   手上刚好有这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