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换屏后保险烧了,短接保险后开始掉电了

楼主(2011-11-22):
R400 141 LED款,换了个转接头那款屏,以前的屏是直接卡在高压条上那种,只能加转接头,往上安之前还亮过了,壳什么的全安上之后不亮了,,客户是修手机的,拿回去自己安的,,以为是转接头没接好,结果客户老说是暗屏,没办法拿回来弄吧,结果一测高压板没有输入电压,一看主板,屏保险烧了,所以直接拿根丝短路,再接屏,哇亮了,不过马上掉电了,而且电流有点高,,一看出大问题了,裸板点,也掉电,短路线撤了也掉电,不知道这从何下手,请高手大虾们帮想想办法

补充内容 (2011-11-23 12:49):
保险旁边电容不良,换了个,,目前是好了,不过这个屏我是不换了,还是把客户以前的屏换上吧,别再出别的问题,像我这样的小白再深的也修不到什么程度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

网友:
有可能是客人没拔电源就直接接屏了,

网友(点评):
初步怀疑是这种问题,但现在主板掉电了,保险摘了也一样

网友(点评):
保修旁边电容不良,换了个,,目前是好了,不过这个屏我是不换了,还是把客户以前的屏换上吧,别再出别的问题,像我这样的小白再深的也修不到什么程度

网友:
保险烧要不屏有问题了,边上保险换原来屏试试

网友(点评):
现在裸板点掉电,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先查待机吧~~然后看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保险的后级肯定又烧了元器件!

恩,一定是,就是不知道咋测~~~~

网友:
断电一般是少了某个电压的,测测各供电电感看看

网友:
你也太大胆了    少保险说明有短路  你不顾短路强行上电    就要少别的东西了  我有一个机器和你一样的毛病      是蓝牙模块短路了  总是屏接口的保险   换了就好 你试试把蓝牙模块不装在试试

网友:
不接屏看是否掉电来区分问题

网友(点评):
裸板掉电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