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3E笔记本进水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2):
本店于2011/11/21,接进水笔记本(明基A53E)此客户来时说这个机器能开机就是在LOLG的这个位置不动了,我心想这下又收不到钱了!!!`果然,报价二百最后砍价到一百元,我无语啦!!!~不修客户拿走,你碰到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做。我算是服啦!!~~也没有什么意思,只有拿下检修呢,客户走后开始拆机,拆机后看到有一部分面积进水了,不用多说啦!!!~把主板取下后清洗干净后用就烤了二个小时,拿出来在进水面积进行加焊,进水面积在EC与边上的一些好元件,然后试了一下还是一样档机,有时候还不开机,没有办法慢慢来,查找一下哪里有问题,凭经验进水机器一般是开路的情况比较多。大家想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吗?现在告诉大家不是很复杂就是一个471(470欧)的小电阻。哈哈!!!~~
大家看到了吗就是它R478测量一下开短了!!!~换之,然后装上屏一测OK啦·!!~~用U盘可以进PE了!!!~不错吧!!!~运气还不错!!!~~可惜啊!!!~这个客户真TMD小气!!!~~
文采不好!!!!~请多多关照!!!~

网友:
不会吧。砍的那么离谱。 运气还算可以。

网友A:
照你这付上的图纸,也就是充电指示灯电路,这个电阻开路,就会导致充电指示灯不亮吗?怎么会出现客户说的故障呢

网友:
楼主很聪明
不过 价格报得太低了

网友B:
这个电阻开路,就会导致充电指示灯不亮怎么会出现客户说的故障

网友:
电阻坏了也会引起指示灯不亮吗

网友:
和大家一样的看法  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到低是471电阻问题还是478电阻问题  呵呵  楼主上错图了吧

网友:
楼主你是怎样找到这个电阻开路的,把查找的经过详细讲下

网友:
楼主的价格实在没法说了,在有就是图上错了吧

网友:
恭喜···修好是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网友:
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可能是你动了洛铁后 板子哪里热了

网友C:
第一,楼主不把如何找出故障的思路和大家分享。。第二,楼主报价太低,拆开后发现进过水,必须和客户再次沟通,要求提高维修价格,万一这个机器修不出来,客户赖上你了,你就不是100块钱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付上的图纸,也就是充电指示灯电路,这个电阻开路,就会导致充电指示灯不亮吗?怎么会出现客户说的故 ...

是呀!!!~~有时候还不开机呢!!!~有可能最主要原因跟进水的位置也有一点关系吧!!!~我不是焊了EC吗!!!~进水就在EC哪里!!!~哪R478的电阻电阻的型号是471啊也就是470欧啊!!!~它开短路了无穷大!!!~换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楼主不把如何找出故障的思路和大家分享。。第二,楼主报价太低,拆开后发现进过水,必须和客户再次沟 ...

我是目检看到进水的的位置有电阻就测量一下对照图470欧的电阻变成无穷大了啊!!!~~~没有什么思路的!!!~因为机器可以开机!!!~EC进水位置测量没有发现问题!!!只是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开路,就会导致充电指示灯不亮怎么会出现客户说的故障

是呀!!!~谁知道,有时候还开不了机呢!!~

网友:
维修越来越廉价了啊  进水机才100元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

网友:
LZ居然100M都弄了  要是我就打发走了   不过有的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