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G4 电路图,急用啊!!

楼主(2011-11-22):
求HP G4的电路图,板号是DA0R13MB6E0  REV:E。
现在有台进水机,可以通电 电流到0.22 就不动了,风扇一直转,良电压都有出来,怀疑可能是HM65的问题但是没有图纸,没法量产信号,哪位兄弟有的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有啥好哭的, 有就有, 没就没。。。。。。。眼泪不值钱啊。。。。。。。。??

网友:
是不是 CPU 挂了哟

网友:
想过的,就是没有CPU来试一下,这个是I3二代的,我只有一代的

网友:
终于找到个2代的I3 CPU , 试了下,还是一样的现象,应该不是CPU问题

网友:
cpu容易坏的,供电有出来的啊,测一下桥的电容

网友:
这个图纸还没有出来呢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