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看不到画面怎么办?

楼主(2011-11-22):
远程监控看不到画面怎么办?

  远程监控看不到画面怎么办?远程监控看不到画面,换过卡(还是同一行号)、换过显卡、换过主板,可就是看不到画面。  不知道去上门弄过多少次了, 就是没搞定。
  能访问到主机,有监控的页面,但有时能看得到画面,有时看不到画面,不知道怎么回事。端口换了N个都不行, 原端口是 9000、9001、9002,访问端口是8000,现在改成9090了。
  9550   9551  9552        9010    9011   9012    8000    都试过N次了,可是远程监控还是看不到画面怎么办?

网友:
有可能是采集卡的兼容问题。换一种采集卡试试看。

网友:
信号不稳定基本可以排除电脑问题了

网友:
是监控软件不对吧1

网友A:
下次访问的时候看下有没有数据包·是不是网速的问题·很多厂家都共用一个服务器垃圾死了

网友:
是不是网速的问题

网友:
你只要不是太贪图便宜买最垃圾的产品,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B:
采集卡  价格太低 !   传送不稳定  !

网友:
有时能看到,说明卡可能是好的,主要查下,接头的地方是不是接触不好,摄像头哪边也要查下。。。。。

网友C:
没说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卡,也不好帮你判断,只能给几个思路了,1.如果用路由器DNS中的花生壳软件免费版的,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不奇怪。2.用的采集卡是自带域名的,自带域名的这个域名是用厂家总服务器的,建议网速在3M或以上 。3,可以用中维世纪这个牌子的采集卡,《不是广告》我自己用了感觉不错呵呵

网友:
你还是在装一下软件试试吧,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说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卡,也不好帮你判断,只能给几个思路了,1.如果用路由器DNS中的花生壳软件免费版的, ...

没用花生壳、  花生壳被淘汰了。。。       用的是波力的百万高清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集卡  价格太低 !   传送不稳定  !

8路的   拿货的350  波力百万高清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访问的时候看下有没有数据包·是不是网速的问题·很多厂家都共用一个服务器垃圾死了

不是网络问题。 主机换到其他地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