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显卡掉件了,有这个显卡的同行帮我看看,谢谢了!!!

楼主(2011-11-22):
     显卡是收来的,型号是威凌显卡 GF9500GT TC1024M DDR2/HDTV/DVI紫金版,看上面掉了好几个电阻,还有很多电容,电容应该没事,有这块显卡的同行帮我看看,掉的都是多大的电阻,先谢谢了

显卡正面

显卡反面

掉件位置

补充内容 (2011-11-23 11:06):
按照11楼版主的方法,显卡现在已经点亮了。谢谢大家回贴

哈哈 公包卡 要么找同样的卡 要么找图纸 不过这种修好了再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不妨找下相关图纸 可以自己百度下此显卡的型号估计不难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能找到吗? 如果真有图纸就好了

百度大叔无所不能、可以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大叔无所不能、可以试下

找过了没有

网友:
按上面标的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上面是序号呀,又不是阻值

网友:
不确定的可定是没有的,都没有焊过的痕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过了没有

你弄张图片,看有清晰的吗,比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弄张图片,看有清晰的吗,比对一下

这是我自己拍的,网上找不到清楚的图片

网友:
R28是没有电阻的.其它那三个位置如果是接地或接电源的话可以补103K电阻,如果信号的话就补15欧或0欧电阻

网友D:
R19参照R21,R20参照R22,  R18参照一下R17试试。不确定的线不要接,一般掉件的地方卡伊看到红色或褐色的残留,如没有就是空的。

网友(点评):
按照版主说的,显卡现在已经点亮了,太感谢版主了

网友:
显卡公版的多,可以找个差不了多少的补,电容无所谓,电阻精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9参照R21,R20参照R22,  R18参照一下R17试试。不确定的线不要接,一般掉件的地方卡伊看到红色或褐色的残留 ...

谢谢版主指点,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自己拍的,网上找不到清楚的图片

淘宝卖家的图片可能清晰,你不妨试试看

网友:
电容的话比较好解决,电阻的话麻烦了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左边3个有,右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