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克电源 摔了下 INTEL主板可以启动AMD主板启动不了

楼主(2011-11-22):
安泰克电源 摔了下 INTEL主板可以启动AMD主板启动不了

网友:
没见过这么怪的

网友:
的确奇怪,补焊下吧,可能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
哎 郁闷啊   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弄啊

网友:
看看在AMD板子上的时候,紫色线和绿色线上的电压正常不?
我感觉可能是紫色线上的电压问题,在INTER的主板,紫色5V够,但在AMD的主板上可能不够。
我感觉可能就是这样。

网友A:
昨天拆开把所有焊点全部补焊一遍    还是没有用  电源的焊点真难焊   熔点比较高   可能是铜箔用得比较多散热叫快的原因吧    我用的FUJITO的936都要在上面按几秒钟才可以融化  修电源还是不要用936好啊    我感觉可能用那十几元一个的大功率烙铁可能会比较好用

网友:
对比一下接两块板上5v vsb电压有没有不同,还有就是ps-on电压也对比一下。

网友:
奇怪了有这现象吗?

网友:
长长见识,我没见过这故障。

网友(2011-12-27):
是无法触发还是主板不跑码?两个故障是不同的。

网友:
之前在太平洋论坛上看到过    好像是主板发出去开机信号和电源上的频率不一样  也是就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拆开把所有焊点全部补焊一遍 还是没有用 电源的焊点真难焊 熔点比较高 可能是铜箔用得比较多散 ...

试多接一些负载,如多接一个硬盘,可能会有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