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死机

楼主(2011-11-22):
有个客户在我这里装了太电脑,主板是技嘉880-USB3   CPU是X640的   显卡是蓝宝石6750  500G的硬盘
但用会有时屏幕会闪一下后能显示,有时屏幕闪一下后就黑屏,有时就蓝屏或死机。
硬件检测都没问题,不知道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都插好了啊,重装别的系统试试。

网友A:
驱动,或者现在的新硬盘主板,Boos下接口也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都插好了啊,重装别的系统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832-1-1.html

网友B:
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内存条试试

试过了,过几天又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或者现在的新硬盘主板,Boos下接口也有关系

驱动都重新打过,用几天又是一样。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
重点是主板,其次是内存,还有就是电源,般这三种情况比较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都重新打过,用几天又是一样。

那这个不懂了。。。。硬件吧

网友:
AMD的东西不要给企业客户装啊.
一般新电脑遇到这种问题我都很头疼我的办法是主板 内存 电源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