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GF6110被雷击,换RTL8100C,不认

楼主(2011-11-22):
昂达MGF6110被雷击,
开机发现网卡发热型号是RTL8100C,拆掉,还是不跳码,再测发现桥没电,修好桥供电了.正常跳码,然后再从料板上找一个RTL8100C换上去,开机没发现网卡芯片...求解..
我测RTL8100C的,有电压,有复位.但是不知道怎么测时钟,网上旁边的时钟芯片位置是空的.没装有上去.
应该只看RTL8100C的型号就行了吧,不需要看第二,三行的字吧?三行是产地台湾.二行应该是生产批次.不影响吧.
求高手帮忙..为哈用不了..需要测哪里?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要不把声卡也换了,

网友(点评):
声卡没问题额.输出很正常,八声道都正常

网友:
加个PCI网卡吧!省得麻烦!!

网友:
刚开始是南桥没供电吗

网友(点评):
嗯,刚开始是综合桥没供电

网友(点评):
场效应的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网卡芯片都带有93c46存储芯片,看看是不是坏了!写一个好的数据上去试试!

网友:
Io上呢?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