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 开机7 8次以后就再也开不了,像不过内存似的

楼主(2011-11-22):
有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正常开机7 8次以后就开不了了,
不过内存似的,电流到 跳变到0.85
问题

网友:
你说的情况大家不怎么好回复,得说详细点,我前天修到一台联想时开机时不开的,也有电流上来,后来刷BIOS好的,是Y系列的

网友:
恩恩恩恩额

网友:
显卡问题吧,这个通病,多往这个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电流上了0。8一般是不过显卡的

网友:
拆开仔细查查吧,,这样的问题,一句两句肯定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