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烤箱对bga成功率的影响

楼主(2011-11-22):
设备用cf360
维修显卡 笔记本桥的成功率都能达到95%以上
但是台式机的北桥成功率很低 70都达不到
很多情况下 都是 本来一个点 加焊过后 空的点倒是增加了
有的时候需要加焊 好几次才好
是不是 发个烤箱  考过12个小时
板子变形的 问题能有所改善呢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个人认为主板变形 。是温度不均匀导致。在主板的某一点加热主板会变形。你可以拿钢网试试就知道了。带上风嘴。对钢网的固定一处加热。钢网立马变形。如果去掉风嘴,钢网整体相同温度加热。再高温也不变形。这是热胀冷缩的原因。

网友:
個人認為BGA夾具的影响大於烤箱.

网友:
是不是预热不到位呢?

网友:
不用夹具.用那个带柱子的 使劲拉.防剽架设置好的.每次都推一下 还是效果一般
你知道 明明知道是桥虚.要是修不好多闹心

网友:
烤箱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怎么大家都忽略了,去除主板湿气。在干燥的地方可能不明显,但我这里很潮湿,不烤干的话很容易起泡。

网友:
楼上都说的很好,每一步都要做到位,相信成功率就会大大提升了,还要不断的自我吸收经验,每一次都是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