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1-11-22):
昨天接了个掌上电脑、 装系统过后2个驱动打不上去、一个是无线网络驱动、一个是触摸屏驱动没有网线接口、   用驱动人生没检测到  跪求解决方法。。     不能上网、 没有USB网卡。。。。。。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u盘和我一样,杂牌的嘛,没有官网?真不行就拆吧

网友:
这很麻烦哦。这系统分很多种的。就XP而言多分几种。在IBM机上就有过 装PROFESSIONAL的xp就装不上触摸

网友:
我发个 东西给你试试,看看行不

网友:
上传不了 你加我QQ试试 272824043

网友:
用驱动精灵

网友:
换个自动搜索驱动的软件试试

网友:
只能用驱动包了

网友:
或者楼主可以买一个USB的网卡

网友:
先用everest看无线网卡是什么型号,下了装进去。

网友:
从官网找下 用能上网的电脑下来 用U盘装不就行了

网友:
搞和USB WIFI装上去下个驱动包装进去就好啦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USB和WIFI搞一下

网友A:
用3G上网卡来打驱动,有时候驱动精灵也可以自动安装的。你可以试试一下。

网友B:
是系统的问题吧!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C:
如果驱动人生和精灵都不能解决的话就有点麻烦了,极有可能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G上网卡来打驱动,有时候驱动精灵也可以自动安装的。你可以试试一下。

结合点实际。。。。   哪来的3G上网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驱动人生和精灵都不能解决的话就有点麻烦了,极有可能硬件问题

  不是 硬件问题、。。   是驱动没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系统的问题吧!换个系统试一下。

就是不想换个系统。。。。。

网友:
笨,集成万能网卡的驱动精灵

网友:
还可以用自由天空的驱动包

网友:
还有到掌上电脑的官方网站下载驱动包

网友:
下个带万能网卡驱动的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网卡版驱动精灵   系统不是有驱动包吗  打不上去吗???

网友:
你不装系统不行吗?非装系统?

网友:
那没办法,驱动人生是要联网才能发现硬件的,找一个USB网卡再更新。
ps:优盘和我一样。。。呃

网友:
智慧线太短,生命线也太短,感情线还行

网友:
拆开看无线网卡是什么型号.再下那种型号的驱动

网友D:
    老大。。。   就是驱动下不了。。。   没有网线接口、 无线驱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   就是驱动下不了。。。   没有网线接口、 无线驱动没有、、、

你下载好了驱动.但是没有办法弄到掌上电脑里面去安装?

网友:
楼主看看硬件ID呀,把无线装上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找到官网    或许客户买的时候带有驱动盘!!

网友:
有的掌上电脑,换了不是原装的系统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触屏用不了,第二个就是网卡装不上,要到其官网上下专用驱动才行

网友:
建议去官网找一找吧

网友:
用查看软件先看看硬件型号,在搜驱动

网友:
SKY123有些集成驱动包,上百度查下E驱动, 用U盘装着能OK。

网友:
SKY123就有  你百度打上E驱动下载 用U盘装上应该OK   不然还有些集成网卡的驱动精灵

网友:
那你就先测型号,在去能上网的机子下载驱动,然后倒过去不久完了么?

网友:
先去网吧里查出这款掌上电脑的XP驱动下载到U盘里再回去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看到设备的VID号吧,然后上网搜索

网友:
无线网卡倒是好解决 触屏你装WIN7系统 WIN7本身就支持触屏 但是要装XP的话就要装带触屏的XP 具体我也忘记了

网友:
这种掌上电脑很难缠的.... 驱动就是最大的问题! 还是先检测硬件信息吧.....

网友:
楼主在重装系统的时候怎么不把驱动备份一下呀,这个对于有些设备很必要的,现在呢可以在网上去网上查此设备的硬件配制,再去找相应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