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扇区 活动分区 什么的一直搞不太懂

楼主(2011-11-22):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呢,曾经因为这个搞坏了几台,后面都重新分区解决。。。

网友:
上网学教程了

网友:
硬盘装操作系统的分区激活后就叫活动分区也叫主分区,一般都是c盘。其它的分区叫逻辑分区也叫数据分区可以随你分多少区都行。一个硬盘最多可以分四个主分区,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分一个主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引导坏道什么的呢 能否稍稍系统的分析下,网上资料太多太乱,搞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点评):
应是MBR引导记录损坏。在DISKGEN里可以修复MBR。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是拿专业的维修点检测下吧~免得自己弄严重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7611-1-1.html

网友:
一个硬盘可以分成最多四个主分区,或者一个、二个、三个主分区加上一个扩展分区。总之主分区加扩展分区总数最多只能分成四个。扩展分区又可以分成多个逻辑分区(可分到“Z”盘)。例如你要分五个区的话,可以是一个主分区加扩展分区,扩展分区再分成四个分区即可。当然也可以是二个主分区加扩展分区,扩展分区再分三个分区。也可分成三个主分区加扩展分区,扩展分区再分二个逻辑分区。

网友:
坏道呢,跟你们学学,不是说我电脑坏了,只是这些一直不太清楚,出问题后我的终极解决方法就是格盘。。。。

网友:
分区这个我会。我想了解下引导,坏道,扇区这些磁盘相关信息及一般解决方法

网友A:
我曾经win7下装双系统,就是加装Ubuntu ,分区这些搞不懂,后面在PE下删除了一个逻辑盘,结果整个硬盘都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win7下装双系统,就是加装Ubuntu ,分区这些搞不懂,后面在PE下删除了一个逻辑盘,结果整个硬盘都出问 ...

使用FAT,NTFS等文件系统的windows是不认识linux的文件系统(ext2/ext3/ext4)
win7下装LINUX组成双系统时,只要在扩展分区下的逻辑分区上装就行了。win7有隐藏分区,所以一般情况下,你的电脑至少有两个主分区(隐藏分区和C盘),如果安装在主分区上,把整个主分区只分区并挂载为“/“就行了,或者把LINUX安装在逻辑分区(在逻辑分区可以分的更细些,/boot,/,swap,/home,/var等)
我曾经是全硬盘安装LINUX,结果无法安装GHOST版的WINDOWS,只能用安装版

网友:
用linux光盘引导会告诉你怎么保留windows 那些分区的.

网友B:
网上都有教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都有教程的

我知道,多了,就是太杂乱觉得,不好看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个主分区其他都是扩展分区   主分区设为活动的,不行的  重写MBR

网友:
有点抽象,有点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