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ST硬盘异响的方法

楼主(2011-11-22):
       硬盘也是计算机里面故障发生比较高的部件,遇到硬盘异响的可以用SeaToolsforWindowsSetup-1205.exe这儿工具长检测几遍,我发现开机异响的硬盘,不在异响了。修复了好几块。把经验告诉大家,大家可以试验下。这个工具可以在网上下载下来试验下。

网友(点评):
只是修复一些坏道吧,真的遇到固件或者磁头问题是不行的。

网友:
你所谓的 异响,是敲盘吗?

网友:
说的是修复坏道吗?

网友:
软件可以修得机械的异响吗?

网友:
这个软件只是用来检测的吗!

网友:
什么牌子的硬盘都可以吗?

网友:
真的吗 那试试

网友:
主要是希捷硬盘,我们市场上常见的也是希捷的。

网友:
这个软件只是用来检测,没有修复功能。用过!

网友:
请问如果的磁头坏了,也可以搞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