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win7密码

楼主(2011-11-22):
破解win7密码,今天以客户说电脑用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密码被更改了,因为是原装正版的,不想重装,在这C盘还有一些重要的安装软件,不能重装系统,就用破解XP密码的工具试一下,结果竟然破解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WIN7可以直接破解密码了

网友:
好用吗
我也下一个试试

网友:
32位的本来就可以破,64位的好像不行吧

网友:
vista的破起来比较麻烦,xp和win7都简单

网友:
如果有指纹加密过就破不掉了

网友:
    xp和win7   haoban.

网友:
vista   也有专门的破解软件 跟xp一样用

网友:
现在的很好解。装个win7的PE

网友:
用XP的破解软件破解32位跟64位的都可以吗?

网友:
32位的系统可以破解   64位的系统不能的

网友:
早就有这类工具的!

网友:
wim7的密码我还没破过 ,下次 试试

网友:
能破吗?我以前用过,怎么不行呢?

网友:
跟XP差不多

网友:
可以破解的 一般PE里面都集成有破解软件 我就破过WIN7 的

网友:
WIN7没有试过,XP倒是经常破

网友:
用过  可以破解

网友:
是不是哦?为什么我们这边就不行,试了几次都不行,后来都是手动破密码

网友:
上回碰到过WIN 7的系统客户要解密,用XP的没有破解开,正为这事愁。

网友:
我用的是成风的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