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 救我 hp mini 110 串键

楼主(2011-11-22):
按esc 键 出现 开始菜单 按空格键 输入法 切换 头都大了 i/o 换过了 好了 测了 两三天 没一点问题 通知客户取机 mmd 第二天就给送来了 原故障 崩溃 (外界键盘 故障一样 键盘接口 也 刷过了 键盘接口道i/o 的阻值 也都正常 ) 实在是无奈了 求 高手赐教
输入法

网友:
打电话,问问售后吧

网友:
拔掉摄像头试试。这机的摄像头是有通病的。但导致的故障现象不是你这样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 还在保内吧 你先打电话问一下 在不在保内

网友:
IO通往键盘口的过孔容易断,以前修过一个,不容易发现,放大镜仔细找

网友:
5楼的说的很有道理可考虑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我记得那个南桥是很小的那种芯片吧,那种桥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上 的确 是高手这机子就是南桥的故障 加焊后 机器正常

网友:
建议烘干处理,烤箱烤8小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