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0开机不亮

楼主(2011-11-22):
m300开机不视,电流到1。08,感觉不跑码,供电都正常,怎么查?

网友:
假负载,看cpu复位出来没有。有示波器可以量内存波形。这机器显卡也会坏,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换一下NEC 电容

网友:
本人遇到一台,开机能显,但关机的,换NEC的电容好了。

网友:
你这个见意先写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查查显卡,北桥什么的,上上假负载试试

网友:
NEC大电容,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