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10V471K如何代换

楼主(2011-11-22):
AOC 显示器 由于客户电压调错到380V 导致显示器 保险丝 烧毁 保险丝旁边的一个10V471K 爆裂 请问如何代换 手上没有这个。
显示器

网友:
找找看啊 啊

网友:
压敏电阻吧?上图看看是怎样的?

网友(2013-09-27):
这个压敏电阻好难找啊都是10D47K的

网友:
上图上图,求看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