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HA03-GT2档25求解

楼主(2011-11-22):
同行送来的一块捷波HAO3-GT2,桥是AMD790+SB600,开始是不跑码。1.2V没起来,1.2修好正常了,就是档25,不显,北桥还用风枪加热了,论坛上看这是通病,有那位大侠修到过,给帮帮忙。

网友:
显卡不过刷bios,不行就是桥,附带bios文件,你看下是否这个

网友A:
插上显卡   听下报警声音          我了遇到二次25的不过都没修好

25 排除与显卡有关  之外   还有 网卡  BIOS  南桥       遇到一块25的 把网卡拆掉之后  第一次上电   竟跑过了    但之后上电又都不过了

网友:
测板上16组电容的阻值看看。

网友:
PCIEX16的复位时钟数据线都OK

网友:
2条总线SDA CLA

网友B:
25有的机器是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有的机器是正常了

不知道是什么意识

网友:
修不好就放弃啊

网友:
确定内存供电都满足吗?还有时钟电路都要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上显卡   听下报警声音          我了遇到二次25的不过都没修好

25 排除与显卡有关  之外   还有 网卡 ...

运气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还好、、、、、、、

我就没有这种运气

网友:
上次25我是换BIOS芯片好的,可以刷写但验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