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1g双面花屏 测试写入错误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

楼主(2011-11-22):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B[31: 0]           0            0            0            0            0
FBB[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0            4      2869523            0
FBC[63:32]           0            0            0            0            0
FBD[31: 0]           0            0            0            0            0
FBD[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网友:
卡冷机状态不花,热后就花了。已加焊gpu上部和正面第3片颗粒。三星显存,花屏时候画面是部分 鼠标周围一点一点的,跑3d死机蓝屏。是颗粒问题吗?

网友A:
定位错误。GPU面对自己,金手指朝下,逆时针数第6颗的反面那一颗重新植球.

网友:
谢谢版主,我去试试看。

网友:
逆时针第六颗 重植颗粒不一定能解决 颗粒坏的几率大 拆下时打下阻值

网友:
颗粒坏了换吧

网友:
解决了。的确是背面的那片颗粒,加焊了一遍开机没进系统就开始花了,废卡上找了片三星显存焊上解决。感谢楼上各位回复的朋友。

网友:
是DDR3的颗粒吧,DDR2 1G的排列方式好像是相反的

网友:
贴个去掉背面坏颗粒后上机的测试结果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B[31: 0]           0            0            0            0            0
FBB[63:32]           0            0            0            0            0
FBC[31: 0]      890484     23642012      2080189     31358215            0
FBC[63:32]           0            0            0            0            0
FBD[31: 0]           0            0            0            0            0
FBD[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2970673
Write   Error Count: 55000227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拆显存,在判断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错误。GPU面对自己,金手指朝下,逆时针数第6颗的反面那一颗重新植球.

厉害,你是怎么断定的?能传授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