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VGA头的接线顺序

楼主(2011-11-22):
请教一个问题,CRT显示器偏色,开始的时候动动头就好了,时间长了不行了。请问VGA接头有个通用的接线顺序吗,还是不同的显示器有不同的接法?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还有就是屏蔽线不接可以吗?

网友:
    把原先的线剪了  , 一般是接红。绿,兰。行场IC, 接地。。 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通用接法,这种方法没问题;CRT输出信号的线序不同,接法如下(公头):1.红、绿、蓝;2.红地、绿地、蓝地、数字地;11、15脚地址码、13、14脚行、场同步信号;以上连接正常,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接显卡那头的VGA接线是有规定的标准的。接到机器内部的线就没有统一顺序了。
自己搜索一下以前帖子。

网友:
本站中有这方面的贴子的.

网友:
VGA 接口定义

此图 反了

网友:
只接三基色和行场就行,,

网友:
接1,2,3,5,13,14就ok

网友:
一般接6根线就可以了,R GB 地 H V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