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朋友们 我今天接到一台ACER V193W 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不插VGA线 有待机型号检测 接上VGA型号线 显示器就黑屏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汗,还以为你是借钱来着。。。。哈哈
接上线就黑屏的话考虑是不是显示分辨率的问题,把分辨率调小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屏上的芯片检测信号出现短路

网友:
行场信号输入不完全。查这信号到芯片中的电路。看看中间有二极管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