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开机不显示,电流只有0.8A

楼主(2011-11-22):
前辈们,开机电流是0.7-0.8-0.9-1A-0.8然后再停在0.8A两秒就掉电了,请教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出问题多?

网友:
各位大哥,教教命啊。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这样说也太模糊了  有时候只看电流是不行的   可以先拿下内存看下跑的电流就知道 内存过了没  这样能确定下思路

网友:
我也认为是先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只说电流什么判断..基本供电查完没

网友:
有没有问过客户保修时有什么故障现象,楼主问的太笼统了,很难回答哦。

网友:
不上内存是电流掉到0.7A等两秒就掉电了。

网友:
电流大了吧,多查查供电。

网友:
看电流能过内存不,北桥加焊,电源管理换一下看看

网友:
当内存显卡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