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新手們點資料

楼主(2011-11-22):
1. 断线故障
常见的有电源线断裂保险丝熔断印制线路板断裂电阻电容晶体管引线断或脱焊等这种故障一般凭眼睁观察即可发现必要时可借助手拉手拔等方法来确定故障点
2. 短路故障
这种故障通常发生在密布的印制线路和芯片引线间以焊锡及裸露的引线电路板上?的油垢等短路较为多见此外元器件相碰和元器件与屏蔽罩金属底板散热板之间相互接触而造成的短路现象也时有所见短路故障一般也只需用眼(或再加上手)就可查出但有些短路故障较为隐蔽需仔细观察才能辨清
3. 漏电故障
可凭感官直接察觉的漏电故障一般有
1 电解电容发热及外壳炸裂或电解液流出
2 印制线路和高压元器件的漏电主要是印制线路间或元器件引线间有污垢尘埃或水汽物发生放电打火现象
4. 过热故障
指元器件出现过热现象常常伴随异味出现可用手轻轻触摸来作出判断高压电容大功率开关管电源变压器和行输出高压包等元器件比较容易发生过热故障检查时应注意与正常工作时的温升比较并留意开机时间的长短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
5. 接触不良故障
一般由电位器等可调元件松动接插件触点氧化或松动元器件焊接不良所致检查这种故障主要靠手旋或拨动拉动元器件但眼晴观察也是需要的
6. 其它故障
这里指的其它故障有电阻过载烧焦变色(可嗅到烧焦表面油漆之味)印制板被过热元件烤焦或被高压打火炭化(可闻到树脂板烤焦之味)电源变压器过热(温升迅速并可嗅到烧焦绝缘清漆和树脂等味)元器件或线路打火(可看到放电闪烁或点线状火花显像管打火有时可看到管颈发出紫光或蓝光高压嘴打火时往往可嗅到臭氧味)电感线圈中的磁芯脱落或碎裂(一般明显可见)显像管漏气或断极(多数可用肉眼看到)行频过低(可听到吱吱尖叫声)开关稳压电源失控于行频或过载(可听到从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吱吱叫声)用人体感官直接检查判断故障虽然范围有限而且难以保证十拿十稳万无一失但对不少较明显的故障来讲运用此法确实简单易行常常可收到事倍功半之效而且对丰富维修经验提高维修水平十分有利若遇到没有把握的故障可用测量法进一步检查
判断并及时总结经验提高维修水准

直观检测主要电路的故障是维修显示器的基础在维修疑难故障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熟悉电路结构和特点的情况下只要能熟练地运用直观检测法对主要电路故障进行检查很多故障就可以很快确定故障部位甚至可以直接找到故障点下面重点介绍几种电路的观察法
1. 电源电路故障观察法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显示器都采用开关稳压电源其故障可分三类电源不工作电源?工作不正常和电源有短路故障这在前面已做过详细分析请参看即可
2. 行扫描电路故障观察法
行扫描电路故障率很高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电路不工作主要特点是既没有图像又没有高压二是行扫描电路工作不正常其故障现象就太多了如有高压无图像垂直一条直线行不同步图像失真等
1 无图像无高压
因为行扫描电路主要由行扫描芯片行推动电路和行输出电路组成另外还有电源行同步电路对于多频显示器来说还有行频自动跟踪系统CPU 等首先是检测各部分电源是否都有电压是否正常(即电压过低)其次检查行输出管行推动管行振荡芯片是否损坏以及逆程谐振电容行输出变压器等对于多频显示器来讲还要检查CPU 是否工作了
2 行不同步
图像垂直方向同步仅仅是水平方向不同步这表明故障出在与行同步有关的电路中其主要原因有
z 行AFC 鉴相器出了故障(行扫描电路芯片都具有这个功能)
z 行振荡器RC 定时电路有故障使行振荡器振荡频率太低或太高
z 行同步信号极性处理电路有故障没有信号输出或脉冲幅度太低等
z 对于多频显示器来讲还必须考虑CPU 是否工作正常即是否输出行同步信号
3 垂直一条直线
光栅成为一条直线(对于数控多频显示器来讲只有在联机状态下才能发生此故障)
说明场扫描电路正常故障出在行偏转线圈支路中
z 行偏转线圈断线
z 行幅或行线性调整线圈断线
z 枕形变压器断线(数控显示器采用二极管调制器电感线圈)
z S 校正电容开路
4 光栅(或图像)水平枕形失真
出现光栅左右枕形失真的主要原因一般有
z 枕形变压器线圈断线或性能变坏
z 枕形失真校正由路出现故障
z 数控显示器二极管调制电路有故障或场频抛物波没有送到枕形失真校正电路
3. 场扫描电路故障观察法
场扫描电路故障一般比较容易排除但是遇到场线性不好时比较难排除
1 水平一条亮线
水平一条亮线一种是场偏转线圈开路主要有场偏转线圈断线偏转线圈插件接触
不良场输出电路耦合电容开路等另一种是场扫描芯片工作不正常场扫描芯片损坏
场振荡器RC 定时电路有故障等
2 场不同步即图像在垂直方向翻滚?[1]

仅仅是场不能同步且调整同步电位器旋钮仍不同步其故障有以下几种可能
z 场积分电路的电阻开路
z 场积分电容开路或短路
z 场振荡定时器RC 元件有故障
z 只是偶尔发生场不同步则是因为场同步范围过窄引起的
3 场线性不好
图像的上部下部被拉宽或压缩以及卷边均属于场线性不良是场偏转线圈锯齿
波扫描电流线性不好造成的主要原因有
z 场扫描锯齿波形成电路中的电容漏电或容量减小
z 场输出晶体管(芯片内部功率输出管)非线性失真严重
z 线性补偿网终中元件变质损坏或断路其中主要是电容
4. 亮度与视频电路故障观察法
这部分电路故障通常表现为彩色色调色饱和度亮度的失真或者亮度对比度不足以及失控等
1 有图像但亮度不够调节电位器无效
z 显像管加速极电压低
z 显像管老化
2 缺基色或色不正
某路视频信号没输入显像管阴极则该路有故障常坏元件有视频处理芯片视放管另外色不正常常因为亮平衡或暗平衡没调好
3 图像亮度失控
图像亮度失控是因为显像管加速极电压过高造成一般亮度失控是因为亮度电位器损坏或直流箝位电路有故障而不能调整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显像管栅极与某一阴极短路此时光栅底色偏色并可能出现回扫线
4 屏幕底色过亮并有回扫线出现
z 视放管饱和使显像管阴极电位太低而使束电流增大
z 加速极电压过高而使加速电场增强束电流加大
z 副亮度电位器损坏变质
5. 对比度差不可调
这主要是对比度控制电路有故障电位器坏三极管坏电阻断或阻值发生变化另外芯片内部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