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顯示器資料

楼主(2011-11-22):
必须保证替换件是良好的
若替换件本身不良替换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对许多维修人员来讲往往没有把握肯定供替换用的芯片是好的因此建议读者平时将芯片换入正常的显示器试一下以确定其好坏试验方法应尽量简化不提倡多次焊接另外芯片还可多备几份同型号的芯片因为芯片出厂前均进行过测试检查除了保管不当等特殊情况可能导致一批产品同时被损坏外一舨不会遇到2 块以上芯片都坏的情况替换芯片的型号应与原用芯片相同也可用能与原芯片直接互换而型号不一样的芯片但要防止水货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显示器芯片的型号极相近区别仅在型号尾缀的
一二个字母或数字上如PC1031 和PC1031Hz HD38986 和HD38986E 等它们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电性能参数或封装等方面的差异有的不能直接互换或互换比较困难采用替换法时要尽量避免选用这类集成电赂吃不准时应查器件手册和有关资料
2. 在采用替换法之前应尽可能用其它较简易的检查法对芯片好坏做出判断不要轻易拆焊尤其是多脚的芯片因为这毕竞是件较麻烦的事还容易烫坏印制线路只有在用别的检查方法难以作出确切判断并自认为有充分理由怀疑芯片已出故障的情况下一般才考虑采用替换法焊拆芯片不能急躁更不可乱插乱拔其引脚在没有专用工具时可用电烙铁将引脚焊锡熔化立即用医用针头将锡吸出当逐个将各脚焊锡吸出后再用镊子将芯片取出第二
种方法用纲状镀银屏蔽线沾上松香水放在引脚根部然后用电烙铁将屏蔽线烫热从而将引脚焊锡熔化并附着在屏蔽线上这样可将芯片拿下来以上两种方法均实用而且第二种方法更快效果又好应用较为普便
3. 拆下所怀疑的芯片后不要急于更换芯片而应该测量一下芯片各脚位置对地电压是否正常除了接电源电压引脚以及和芯片有?直流联系的引脚应有合理的电压外其它引脚均不应有电压否则说明外围元件或印制线
路有漏电短路故障应予排除后换上芯片试验以免使换上的好芯片再损坏或造成误判如果测出电源电压引脚及其相关引脚的工作电压明显高于或低于其它供电电压须先予以纠正但需注意不少显示器芯片的电源引脚均通过退耦或降压电阻再与工作电压相连接芯片工作时电阻上因流过电流而产生压降使电源脚上的电压低于供电电压而拆下芯片后电阻上的电压降消失或降至很小此时测出电源脚电压都将偏高或明显高于规定值这是正常的现象不必处理除非测出电源脚电压比规定供电电压还高这表明供电电源出了故障
4. 替换用的芯片最好用插座安装在板上
这样不仅便于拆装及多次试验而且可避免损坏芯片少数型号显示器本来就采用插座安装芯片对这类显示器用替换法就十分方便了但插座用久了容易产生接触不良故障因而不在原来不用芯片插座的显示器上长久保留作替换检查时而装上的插座上述插座一般选用专用芯片插座如果没有专用插座可用? 0.12 ~0.17mm 的导线作
为芯片引脚与印制线路之间的连接媒介但要焊好这样也能使芯片的拆装较为方便迅速但需要注意尽量缩短连线的长度如果芯片的体积较大应将连线改用?=0.3 ~0.5mm的导线以兼作临时固定芯片的支柱之用
5. 对于功率较大带有散热器的芯片
用替换法时一般可以不装散热器但不允许长时间工作更不可在大功率工作状态下连续工作只能进行短时间或瞬间的试验若需进行长时间大功率输出的替换检查时则必须将芯片原散热器装上或装上其它合适的散热器否则可能烧毁芯片另外电源厚膜电路也应固定在原机散热器上再检查
6. 换上芯片后最好在其电源回路中串接电流表
以监视开机后的芯片电源电流若发现电流远大于额定值则必须及时关闭电源并要查明原因待排除故障后再进行试验这样做对防止芯片意外损坏很有好处还可实测芯片电流为以后的维修带来方便其它元器件的替换大都十分简单方便通常只要用良品元器件替换掉所怀疑的元器件即可这里不再一一叙述替换法还有一种与上述相反的形式即把故障机中被怀疑失效的元器件替换到正常机器中去看正常机器是否出故障从而进一步缩小故障范围或确定故障点这种方法通常只在检查少数疑难和特殊故障时采用例如经检查分析后判断某个元件损坏但换上新元件无xxxxxx又不愿或不便将正常机器上的元件换到故障机上去试验这时便可将所怀疑的元件及新件分别替换正常机中的对应元件从而可判断故障究竟出在被怀疑元件还是新元件上(可能规格不对或失效)或者皆不是或两者都坏此种检查方法需备同故障机或相似电路的正常机实际操作又较麻烦故一般很少使用七开路短路法开路和短路法是指在检查中将显示器某一部分电路或某个元器件开路或短路同时?观察相关的电压电流电阻等测量数据或图像光栅等故障的变化据此对故障进行分析及判断开路法通常用来检查短路性故障特别适用于电源负载回路存在短路故障的情况当电源电路负载中有一路或一路以上存在短路(含严重漏电)故障时往往导致负载电流剧增而烧坏开关管严重时烧断保险丝所以不能较长时间进行检查此时若逐一断开各个负
载回路并且注意负载总电流随之的变化就可很快发观故障所在运用开路法时必须注意每次断开负载回路应关机断电工作每次开机时应先看电流表读数是否恢复正常若发现电流仍远大于正常值应立即关机再断开其它负载回路逐个检查在进行开路检查法之前若能先用电阻或电压测量法对发生短路的电路范围作初步的判断则对提高效率有一定好处另外电路的开路点一般应选在接插件连接线焊点和印制线路上原有的调试缺口上尽量不要采用切割印制线路的方法除非找不到其它可开路的地方短路法主要用来检查判断振荡电路是否启振以及无显示等故障在运用短路法时必须注意要根据不同的电路选择适合的短路方式常用的短路方式及其适用检查项目简述如下
1 用导线短路
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被短路两点直流电位相同或接近的电路以及虽不相同但不影响判断正确性的情况例如检查晶体管和芯片振荡器是否振荡时可以把振荡回路或反馈网络短路然后对比短路前后晶体管或芯片相关引脚的电压若电压有变化一般说明振荡器能振荡这里的判断依据是短路振荡回路或反馈网络前后晶体管等引脚的电压变化与否因此被短路点两者间不应存在直流电位差否则会引起晶体管等的工作状态随短路而改变短路本身就导致了有关引脚电压变化要判断振荡器是否启振就不可能或很困难了一般来讲LC 振荡回路两端是等电位的能用导线直接短路方式来判断是否启振晶体振荡器的振荡回路两端能否直接短路就得看具体的电路了导线直接短路方式也可用于快速判断小阻值退耦电阻印制导线或连接线等是否开路检查时只要将导线短路所怀疑电阻或连线的两端即可
2. 用电容器短路
用导线直接短路会影响电路直流工作状态或影晌判断结果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电容器短路方式此方式判断不能直接短路振荡回路的振荡器是否启振外更多是用来检查判断电路中自激振荡噪音或交流哼声的具体来源作此检查时往往用电容器电路后级向前级逐一短路各级的输入端当短路到哪级时自激或噪声消失就表明故障在该级电路中或在它之前的电路中
3. 用电阻短路
即用一定阻值的电阻跨接于有关电路两端的方式严格地讲这种方式不能叫作短路方式只是用电阻给电路建立一种便于检查判断故障的工作状态电阻短路方式可用来快速检查判断行场不同步亮度不够画面缺色等故障以及晶体管和芯片是否失效在运用短路方式时为了便于操作一般可把短路线电容或电阻两端连接在2 个鳄鱼夹上组成短路线夹使用时只要用线夹夹住需短路的电路两端即可但在印制板的焊?点和元件密集区域大多不能采用此法否则极易造成意外短路故障在检查自激或噪声等故障时一般也不宜采用短路线夹因为线夹具有分布电容及电感它会影响外界信号同时也使短路不彻底容易给正确判断带来困难当然可以用尽量减小线夹连线长度来减弱这种影响但实际上难以减至很短所以作此类检查时一般用电容或导线直接焊在需短路的电路两端
当显示器发生温度稳定性不良时其故障常发生在开机后一段时间内或者与季节室温等外界条件有关这种故障一般是机内某个元器件的热稳定性差引起的对此可用冷却法和加热法来检查判断冷却法适用于被怀疑的元器件温升异常并可感知(用手触摸)的故障通常用酒精棉球敷贴于被怀疑的元器件外壳上迫使其散热降温若看到故障随之消除或趋于减轻便可断定该元器件热失效加热法适用于检查故障在加电后较长时间[如1摯瑬敳獩 2 小时才产生或故障随季节变化的显示器(如TL431 常规型号只适用于零度以上的环境中使用)]其优点主要是可明显缩短维修时间迅速排除故障加热法常用电吹风和电烙铁对所怀疑的元器件进行加热迫使其迅速升温若随之故障出现便可判断其热稳定性不良由于电吹风吹出的热风面积较大通常只用于对大范围内的电路进行加热对具体元器件加热则用电烙铁无论采用冷却法还是加热法都应在大体判断出故障所在部位的基础上再用不提倡盲目地在大范围内逐个对元器件加热或冷却也不提倡将这种方法用来检查热稳定性较好的元器件上冷却法和加热法一般不要用于检查加有高压的元器件非用不可时就必须十分注意安全要采取措施严防触电此外加热元器件时要防止过热以免损坏正常元件冷却用的酒精要求纯度为95%以上
九振动法
这种方法是检查虚焊开焊等接触不良引起的软故障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通过直观检测后若怀疑某电路有接触不良的故障时即可采用振动或拍打的方法来检查利用螺丝刀的手柄敲击电路或者用手按压电路板搬动被怀疑的元器件便可发现虚焊脱焊以及印制电路断裂接插件接触不良等故障位置
十拆除法
显示器的元器件有些是起辅助性作用的如减少干扰实现电路调节等元件当这些元件损坏后它们不但不起辅助性功能的作用而且会严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整个电路不能工作如果将这些元件应急拆除暂留空位显示器马上可恢复工作在缺少代换元器件的情况下这种应急拆除法也是常用的一种维修方法采用拆除法可能使显示器某一辅助性功能失去作用但不影响大局当然不是所有的元器件损坏后都能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仅适用于某些滤波电容器旁路电容器保护二极管补偿电阻等元器件击穿短路后的应急维修应用这种维修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能千篇一律例如显示器电源输入端常接一个高频滤波电容(又称低通滤波电容)电容器击穿后?导致电流增大保险丝烧断如果将它拆掉电源的高频成分还可以被其它电容旁路故拆除后基本上不影响显示器正常工作
十一分区处理法
在直流供电电源短路或因负载过重而引起故障时可以采用把整机电路分成若干个部分的方法进行检测特别是电源电路涉及面广负荷电流大而又有短路故障时加电时间就不易太长为了能尽快找到故障点又不致于损坏更多的电路必须使用分区处理法将各部分电路分别从整体电路中断开若发现某一部分电路分开后短路现象消失
说明该部分电路有故障这样大大缩小了故障范围并能较快的排除故障在多频显示器中开关电源多为两个独立的电源并联使用当电源有故障时可以分别进行维修而多频数控显示器两个电源除了公用部分(市电整流滤波电路)外多数都有密切关系例如过流保护电路是两个电源公用电路
十二拆次补主法
维修显示器时如果缺少某个元器件有时可以采用弃车保帅的方法将次要地位的元器件拆下来去代换主要部位上损坏的元器件使显示器能恢复工作这种应急维修方法就是拆次补主法显示器主要部位的电路属于关键性的电路当某个元器件损坏后有时使整机无法工作而一些次要部位的电路属于辅助性功能的电路当其某元器件损坏后可能使某一功能受到影响但整机还可以继续工作因此主要部位元器件不可缺少而次要部位某些元器件在一定条件下并非必要维修时可以拆掉次要部位的元器件去置换主要部位并已损坏的元器件用这种方法维修显示器虽然会影响局部性能但可以使整机恢复工作待元件买到后再补上采用拆次补主法不影响显示器主要性能不会缩短显示器寿命同时应该注意一些次要电路在某一部分的作用不大但在另一部分的作用却很大例如抗干扰电路在一些干扰小和少的地方可以不要但在另一些干扰大和多的地方则不可缺少因此要根
据机器的实际情况进行应急维修不能生搬硬套拆次补主法适用于某些二极管三极管固定电容器电解电容器损坏的应急维修例如显示器电源正反馈电容器损坏后电源不能工作维修时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容器更换可将电源整流桥辅助性保护电容器拆下来替换这样做不但能使电源恢复正常工作也不会影响电源质量和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