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你懂的

楼主(2011-11-22):
升压和降压法是指用升高和降低显示器整机或部分电路的工作电压使故障暴露的一种检查技巧这种检查技巧一般适用于以下3 种情况
1. 故障十分隐蔽几小时甚至几天以上才出现一次或出现完全无规律仅偶尔发生
2. 故障出现与市电电压的高低有关在市电正常时则无故障出现
3. 显示器内某个元器件在规定的电源电压下容易损坏常见的有行输出管
行输出变压器电源调整管和某些集成电路等?对于以上1 的情况一般可用降压和升压法进行检查其目的是为了给显示器或有关电路人为地形成恶劣的工作电压条件从而使处于临界失效状态的不稳定元器件承受不了而暴露出来对于2 的情况根据故障发生在市电升高还是降低时而决定采用升压法或降压法若不清楚则可分别用升压和降压法一试升压和降压通常用交流调压器来实现在进行1 2 项检查时升压和降压幅度一般应限制在整机相关元器件的最大额定值范围内若还不能使故障出现可在短时间内略超额定值范围试试决不能让整机或元器件在超极限条件下长久工作特别是在超压状态下因为有些元器件极易损坏对于
3 的情况需使用升压法最好采用调压器来逐渐升高电压当电压调高到某一点时电路往往会出现异常现象据此便可分析判断故障所在
十四修改电路法
某些电路设计不合理或因欠缺某个元器件可适当改动一些电路在原机的电路中增加某些元件使显示器的性能更加完善使显示器能够更好的正常工作应用这种方法时必须熟悉电路工作原理同时改动不应太大另外一些显示器因电路设计不合理经常出现一些故障适当添加某个或某些元件克服上述不足这是值得提倡的例如有的显示器开关电源干扰图像可在开关电源的续流二极管上加一个旁路电容结果图像质量明显好转再举一个例子某种型号显示器当行输出管损坏时同时将电源开关管损坏其原因是因为开关管过流取样电阻设计不合理(电阻值偏小)使过流保护门限值偏高因而在行管损坏的同时也烧坏电源开关管
十五加散热器法
一些没加散热器的发热元器件可补加散热器一些散热器较小的元器件可加大散热器的面积元器件散热条件改善可以延长元器件寿命降低显示器故障率保证显示器正常工作的时间加长有些元器件在过热的条件下工作不但工作效率低而且很容易损坏改善散热条件则可以提高热稳定性维修时应注意散热器安装要牢固不能与其它
元件相碰而发生短路此种方法适用于中功率管大功率管和中大功率集成电路等
十六组合利用法
组合利用法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功能损坏的元器件充分利用它们尚末损坏的功能再相互组合作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元器件使用一些芯片和厚膜电路内部功能很多如果仅仅因为某个功能损坏而将整个芯片报废不免太可惜了特别在缺少备件时如果将两块或两块以上的芯片未损坏的功能组合起来使用不但可以解决元器件的不足而且可以节省经济开支但使用时要特别注意安全以防短路故障发生造成意外的损失
十七干扰法
干扰法所用工具是手电钻电吹风机等这种方法用来检查显示器同步不稳等软故障检查时将手电钻接通电源随后把它靠近显示器并将手电钻电源开关几次到十几次如?此便可能使原来较稳定的同步问题变为不稳定的软故障如行同步有时不稳图像垂直抖动或偶尔跳动一下等比较充分的暴露出来或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而便于进一步检查和判断干扰法的实质是将显示器置于强大的电磁干扰源中使原来具有轻微的无规律的同步不良故障在恶劣的外界条件下转化为严重不同步现象使维修人员由困难变为容易采用干扰法时干扰源通常要选用交流220V 市电作电源功率在20W 以上动力源为带电刷电机的工具或用具如果干扰源的干扰信号不够强会影响检查效果
十八电击修复法
显示器中某些线径较小的电感线圈变压器断路后一些陶瓷滤波器漏电后有时可以用电击修复法修复电击修复是用较高的电压将断路的两端重新熔接或将漏电的地方烧断变压器电感线圈线径小匝数多较易霉断如果重新绕制又比较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电击法修复维修时要将较高的电压断续接通线圈因线圈断开的间隙小
便于产生电火花将断路处重新接通陶瓷滤波器等元器件的内部漏电后用高压电击几次电火花有时可以将漏电的地方烧断使其恢复工作用电击法修复元器件成功率较低只能修复部分元器件同时使用的电压不能太高也不能过低电流不易过大也不易过小例如显像管的电极漏电大多数是由于在装配过程中粘上油污石墨粉和荧光粉等杂质而造成查出是哪两个电极漏电可在电极上串联一个15 100W 的灯炮使两极断续接通220V 交流电压直至消除漏电为止
十九替代法
替代法与替换法不同替换法是怀疑某元器件而又不易测试其性能好坏(没有专用仪器)时而用新的元器替换而替代法是己查出故障元器件只是没有备件或暂时买不到(有时根本设有这个元件)元件时用其相近的元器件代替替代法又可分串联和并联两种方法串联替代法是将两个以上的元器件首尾依次串接在一起替代电路中某一个元器件使电路恢复正常工作显示器的元器件因在不同的电路中起不同的作用故对它们的要求也不同如果元器件数量有限而且品种又少往往不能达到电路要求则可以将一些元器件串联起来已使电参数达到电路的要求将电阻器串联起来后可增加阻值将电容器串联起来后可以增加电容器耐压将二极管串联起来后也可以增加耐压并联替代法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器件并联起来焊在电路中如果显示器缺少元
器件可以用并联替代法使显示器恢复正常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器件并联起来作为一个元件使用后其电参数会发生变化电阻并联后阻值变小而功率加大电容器并联后容量加大而耐压不变三极管并联后会增大功率二极管并联后可作较大的整流二极管使用并联二极管或三极管时最好加上均流电阻器使流过每个管子的电流近似相等并联替代法适用于某些电阻器电容器二极管三极管和电源变压器等损坏后的应急维修

二十综合利用法
显示器有些故障很难判断故障部位和故障点特别是多频显示器行输出电路的故障有时需要用几种检查方法同时并用方能排除较为复朵的故障所以综合利用法是检查和修复疑难故障和某些软故障必不可少的方法所谓综合利用法就是在故障查找和修复过程中采用两种以上的维修方法称为综合利用法综合利用法应用面很广泛凡是需要同时测量或监视两个以上电路参数的故障都得利用综合法比如某一个机器电源负载发生短故障使电源12V 电压被拉下来这时需要查出12V 电压的负载有多少支路每个支路的性质和特点在正常情况下支路电流有多大等排除该故障首先需要用电压测量法测量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测量结果除12V 电压不正常外其余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因此才知道12V 电压负载有短路故障其次要找出短路故障的部位需要用电流测量法测量各支路电流是否正常第三监测12V 电压用排除法将负载各支路分别断开看12V 电压是否正常苦正常说明该
支路有短路故障若不正常接好该支路断开下个支路直至找到故障部位为止故障部位找到后还要找到故障点即故障元件由上述分析可知排除上述故障需要利用三个以上维修方法有些短路故障可能有多个故障部位和故障点因此维修人员要有耐心和细心直至排除故障为止

网友:
呵呵,从哪淘的了,不过很有用啊

网友:
修纯平显示器那一套, 不过电路原理和方法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