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LA4107P开机键盘灯闪三下黑屏求助

楼主(2011-11-22):
HP CQ41 LA4107P
开机黑屏,键盘顶和左侧的指示灯连续灯闪三下,换内存无果。不知何意求助
黑屏

网友:
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了么?不行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外设拿掉,仔细看,确定是不是屏暗。最后再查显卡

网友:
没示波器,修不了这个问题,只能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