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不开机

楼主(2011-11-22):
插上外接电源,自动上电,看到屏亮下即灭,拆机,想起上次维修一台差不多故障是1.8V电容失效,因此先换了此电容,能电故障一样,仔细想想,能看到亮一下,会不会是按键引起的?随即拔下排线,真不自动开机了。查相关图纸 仔细对比,发现是PR133短路了,找个10K的电阻换上,通电OK,此机修复,报价150不贵吧~~

网友(点评):
200差不多了

网友:
你报200吧

网友:
搞好没有?

网友:
当然不贵,这种小问题能查出来,楼主的确是个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