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碰到台机子,无法理解

楼主(2011-11-22):
起先问题是花屏,我到手就给他换张显卡试试,换显卡问题就出现了,自己新的好几片显卡插上去都无反应,主板正常显卡没显示,插回他自己的那张,又有显示

网友:
有没有用检测卡看看跑什么码,cpu和内存全都插拔一次试试看吧。

网友:
挺槽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事我做这么多年都没遇到过,不过到有些接触不是太好,

网友:
不可能啊,自己新的插上去都没用,接触问题的话,那为什么他自己久的有问题的那张又有用,难道主板出现传说中的认主?

网友A:
就是没好插好,要不就是里面有脏东西,会金手指氧化了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主板吧,感觉是主板上的供电有问题,新卡要求高所以不开机,旧卡可能对供电要求不大,能开机.这个主板是什么 板子,如果是杂牌和小厂的板子的话,先查主板吧,主板供电问题可能性大.
还有可能是兼容性问题,你如果能找到和原来显卡差不多型号的显卡可以换的试试,
再不行就换电源,最简系统起动试试除了主板,CPU,内存,显卡,别的什么都不接,裸机起动下试试.
以上思路公供参考,呵呵,把机子的详细配置,板子的品牌型号说一下,大家也好帮的想想办法!

网友:
你显卡的问题金手指嚓嚓

网友:
花屏有可能是显存被氧化了

网友:
n你用的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C:
显卡接触不良造成的,多插几次就好了的

网友:
我碰到过,是换了好多新的小影霸无效,最后换了一个盈通的好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换的是同一种显卡?

网友:
我有遇到过的是显卡插液晶显示器的亮,插CRT显示器就不亮

网友:
顯卡確實是有兼容性問題, 往往同一芯片不同廠家出的, A廠的插上去就無顯示, B廠的就OK....
感覺可能和上電時序或顯卡BIOS有關.

再有就真的是主板本身的問題, 由其是AGP年代老是遇到, 到現在PCI-E的顯卡就比較少些...
有修過換橋供電MOS就好的, 也有修過是橋本身的問題要換橋才成...

网友:
老主板的吧,那样估计就得刷BIOS,我碰见过把返修回来的HD6750插一个二代的不算老的主板就不显示,换个三代主板就显示。。

网友:
哦,昨天太忙了,没来得及回复,不好意思哈,我先去看看配置先

网友:
主板是映泰的NF4 4X-A7 显卡是七彩虹的天行7300GT-GD3 CF黄金版 256M T20,电源我换航嘉的多核电源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应该是挑显卡

网友:
换过七彩虹的430,讯景的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前的显卡肯定是花屏。

加焊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接触不良造成的,多插几次就好了的

不想多说,你再看看我说的情况,可能会是显卡接触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主板吧,感觉是主板上的供电有问题,新卡要求高所以不开机,旧卡可能对供电要求不大,能开机.这个主板是 ...

映泰的应该不算小厂牌子了吧,旧的显卡换过一张,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好插好,要不就是里面有脏东西,会金手指氧化了

不想多说,你再看看我说的情况,可能会是显卡接触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挑显卡

..........

网友:
LZ说的不清不楚的,具体的什么型号的显卡,老显卡是什么,什么插槽的.等等,用的多大的电源,

网友:
那你换了新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兼容,或电源供电不足。我遇到过供电不足的,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型号我已经说了,在第一页中,很清楚的PCI-E的插槽,电源航嘉的,多核,型号,懒的看,零卖要卖500多的那种

网友C:
也有的主板是挑显卡,我以前就碰到过此事,不奇怪

网友:
你把显卡插槽和显卡的金手指擦应该可以了 还有花屏不一定都是显卡的问题  又可能是北桥和内存

网友:
A卡的话请换nvidia

网友:
都试过了,A  N卡都试过,也考虑过供电,BUT都不是

网友:
是显卡供电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的主板是挑显卡,我以前就碰到过此事,不奇怪

就像插7300不行插9500就行的一样是vref不一样

网友:
接触不好,还有就是不兼容问题比较多 ,主要看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