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 pm25lv512 刷写问题 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22):
pm25lv512  用500P  读取成功   擦出就提示不匹配     这个芯片在器件里有几个厂家不知道那个   懂的师傅看看  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厂商名称叫PMC  在里面的型号就选择25LV512就可以了

网友:
从来不用编程器,装到显卡上,用PCI卡带进DOS即可完美刷

网友:
谢谢  我代换了个就好了 ··

网友:
刷这个BIOS 都是在DOS里面刷写。NV的显卡从来不管型号。一切OK

网友:
楼主,我也有类似的问题,用500p读取PM25LV512正常,可是写入校验的时候总是提示校验错误,芯片和BIOS文件确定没问题,用同一个转换座刷写SST25VF512的芯片确很正常,至今求助无门,问过厂家也没有回复,请楼主试下可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