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亮几秒就黑屏指示器亮绿色

楼主(2011-11-22):
判断液晶显示器开机后亮几秒就黑屏亮绿色的方法有以下两种:1.开机后显示器亮几秒黑屏指示灯亮绿色,如果如果看到屏的颜色显暗红色,则是灯管导致的问题!应换灯管. 2.如果开机后显示器的颜色正常,几秒后黑屏,指示灯亮绿色,则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就修高压板.

网友:
不要说的这么绝对好不?灯管旁边的保护套不良打火呢?

网友:
就没有人帮我加点分吗?

网友:
但是你知道不,有的机器颜色显示正常但高压板是好的,我问你这到底是哪里坏的!凡事无绝对,别用(就)这个字!

网友:
灯管连线焊点开路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