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台hp mini ,要装系统,求救

楼主(2011-11-22):
固态硬盘,上网本,能进PE,16G的固态,在Pe分区工具里只能识别6.8G,而且是未分配,格式话不行,NTFS,FAT32格式都试了,网上查也没查出个结果,在此求助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子

网友:
你用的什么分区工具?换个分区软件试试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这个问题很少见

网友A:
技术问题,搞不定找人装。

网友:
塞张慢转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问题,搞不定找人装。

俺这边就我一家,找人装就麻烦咯,跑几个小时还不够油钱,这机器没光驱

网友(点评):
换分区工具,换台机子也行,一般不能分区就是硬盘坏了,但是固态硬盘是不容易坏的,我自己也用固态的。

网友:
机械硬盘用的分区工具都可以对SSD硬盘分区的,可以把硬盘取下来放在另外的机器上分区的。

网友:
这机器好像BIOS里有个设置。你去看看

网友:
再DOS下 只要是硬盘,没有格式不了的!估计楼主方法不对!实在不行  低格!

网友:
固态的一样分啊,我都试了N次了,你的分区工具不行!

网友:
纯净版的清装试试

网友:
用U盘天意启动的里面有个分区软件很不错的。。

网友:
再检查下硬盘坏道

网友:
win7 pe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硬盘自身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啊。

网友:
硬盘坏了吧,什么办法都试了一遍了

网友:
。。。。多试几个分区软件啊 。。。我晕。这个不行用那个 除非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吧,固态不是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