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修壳的小经验

楼主(2011-11-22):
前几天1000大洋收了台客户刚买1年摔坏的HP本本,除了硬盘摔坏了,外壳的一个角摔的张开了嘴之外其他的都没有问题,硬盘无外伤还在保修期内,直接保修了,剩下的就是壳的问题了,仔细看了下ABCD四个壳都摔了,换一整套的话好几百大洋,哎反收来自己用的,看看能不能修复,于是一个晚上用风枪慢慢的烤着变形的部分,一边烤一边用镊子。散热片来整形,把断开的地方用502粘起来,最后竟然修复了,看来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晚上上个图给大家看下成果

网友:
干这行的, 就是会省钱啊。

网友A:
是啊,换壳不如修壳,LZ看看我的帖子,帮助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575084

网友:
晕倒  我要是你   就不修壳了  自己用还要求什么外观啊

网友:
正好在左侧掌托处,整个掌托都翘起来向后卷,不把它修好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换壳不如修壳,LZ看看我的帖子,帮助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我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把铜套,套到尖头烙铁上然后加热在融到到断裂的根部,上面断的地方可以粘起来也可以不粘

网友:
自己用嘛接裸板。多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