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壳里面拔出的金属螺母怎样才能固定上去?

楼主(2011-11-22):
有很多金属螺母都是埋在塑料壳子里面,不小心脱出来后用什么方法能固定上去?用胶粘或者绿油固化行不行?谢谢。

网友(点评):
尖头烙铁套铜套,加热后融入到塑料基座里

网友:
哥俩好粘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A壳上面固定屏用的,比较重要,越牢固越好。

这个我经常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A壳上面固定屏用的,比较重要,越牢固越好。

有些机器是通病  直接连壳子一起换掉 比较妥当  要不就用哥两好  然后把屏轴弄松

网友(点评):
这个屏轴貌似不可调节松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经常粘

已经用哥俩好粘了,准备再用绿油固定一下,以求最佳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哥俩好粘了,准备再用绿油固定一下,以求最佳效果。

没事,哥俩好比原装的还结实

网友:
用AB胶粘,很牢固的。

网友(点评):
多加一点AB胶就够了,绿油免了。

网友:
哈哈,在铜套周围堆满AB胶,比原装还要结实。可以多赚不少了。这些小伎俩都是被客户逼出来的。

网友:
机子是联想旭日125F。铜套周围塑料有融化过的痕迹,一直没明白。现在想是不是前面有人修过,用烙铁加热融化过,后来又脱出来了,而且连屏框都断裂了。

网友:
用AB胶呀,那个是相当牛,还能减少成本,又好

网友:
要想省钱那就用AB胶,最好还给负了

网友:
烙铁  快  准  狠

网友(点评):
用AB胶,坏成八大块照样给搞定了,只要能出钱。

网友(点评):
推荐AB胶,国产中最好用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