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500暗屏两分钟修复

楼主(2011-11-22):
今天接到一台SL500,集显。于是先把屏拆了,一点灯管,是好的!找了个灯管点高压也是好的,因为之前客户说拿去维修站,维修站说屏坏了!当时觉得。。!后来一量高压的供电,居然没有。又怀疑排线,后来把C壳拆,又来论坛上学习下!就试着把主板屏接口旁的大电容一量,果然短路,心中大喜,换后还是不亮,且没电压!后发现旁边有个黑色,表注为3的一个小贴片,怀疑是保险的作用,拆下换了0欧的电阻。再量电压,起来了!装上高压,亮机。。!总结,维修站真是人才,太佩服。。。!

网友:
你也是人才,做这么多事,才两分钟

网友:
这种现象 经常发生。

网友:
运气好,没走弯路

网友:
维修站的除了会换主板、屏、键盘、电池、硬盘,装系统,其他的都不会了,都送来给我们修~~~~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是够厉害的,你是哪个星球的哈哈两分钟时地球半个小时

网友:
强啊,2分钟,,,拆屏, 修好

网友:
售后维修就是主板更换级维修,嘿嘿

网友:
还好你没有走弯路。。。

网友:
没有这样的售后,你的钱也赚不到了。

网友:
有钱人去维修站了,没钱人去找你了。维修站的报价和技术,真是没得说的。

网友:
通病,接屏掉电  一般就是这个电感F3开路了

网友:
SL400 同样有这个病

网友:
没有维修站的人才,咱们搞维修的怎样赚钱呀。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应该比较好定位的

网友:
我们还得学习学习维修站  这样才能挣到钱    保险烧了  你对客户说换屏成功的话    想想是不是小发一笔

网友:
通病,400的也是这样

网友:
  上次一个SL400的可能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是我没的查出来,还以为是显卡坏了的呢...

网友:
通病,1个月搞了3台这样的。屏也容易坏闪屏门的

网友:
电容短路电流过大烧坏限流电阻

网友:
这个通病吧!和SL400一样吧

网友:
只不过是个通病罢了 很常见的

网友:
呵呵,楼主速度快啊,又是拆又是焊的,两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没碰到过,不过碰到的一直是高压问题

网友:
话说这是通病哦。不过楼主拆屏又拆C壳的才用了2分钟,真是人才啊。

网友:
和SL400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