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ixus 800is 奇怪的闪光故障

楼主(2011-11-22):
一台佳能的ixus 800is相机,闪光灯有的时候能够正常闪光,有的时候闪光灯特别的暗,有的时候根本不闪光,实在是没有思路,求各位大师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电容不能充电了...

网友:
这个我换过电容试过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还能再查哪里,我怀疑是那个放电IGBT的问题,可是手上没有同样的管子可以代换

网友A:
相机显示充好电后,不要拍照,测一测电容里有多少V的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机显示充好电后,不要拍照,测一测电容里有多少V的电

290V左右,感觉电压是正常的,还有个问题,有时候闪光灯还会超长的过亮,倒置曝光过度

网友:
暂时对数码机还不太感冒,不过今后也许会有用呀!

网友:
还是放电那块有问题,看控制电路试试

网友:
恩恩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放电那边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90V左右,感觉电压是正常的,还有个问题,有时候闪光灯还会超长的过亮,倒置曝光过度

闪光灯不同步,你查一查放电,电路有没有问题,每个元件都要测,如果还依然查不出问题。哪很可能是主控出问题了或是需要固件重新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不同步,你查一查放电,电路有没有问题,每个元件都要测,如果还依然查不出问题。哪很可能是主控出 ...

还是放电那块没问题。在找下别的问题,张老师说得有理

网友:
能充能放,看是不电感线圈老化 或者放电相关元件

网友:
好了么什么故障学习下

网友(2015-06-16):
我有一台一样的相机,刚开始是镜头坏,换镜头后,不装壳子测试OK,装起壳子后就再也不开机了。裸机测也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