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 加电无声音

楼主(2011-11-22):
  z99d 不亮  这个机器不上显卡应该有开机的声音  这个机器没有开机声音  看电流CPU 没过 才开   结果有能开机了   怀疑北桥   给客户报价  今天同意修了   加悍一下北桥  还是不好用 在论坛里看了一眼 这个桥不好做   还以为是 没加悍好或是北桥坏了   真好手里也有一个这个机器    才下来  换CPU有亮了    结果CPU 坏了  开机声音注意CPU 不要直接干北桥了 哈哈

网友:
错字也太多了,CPU坏了是吧,最后到底是有没有声音呢?

网友:
我这个机器 开机有声音 屏不亮,电流到1.8几   用风枪吹显卡不亮  吹桥 亮了  拆板坐桥不亮  故障如前   拆下来直球 好了   但是没有声音了  耳机也没声   难道桥没做好
? 其他一切正常 进系统正常 就是没有声音  没有图纸和点位图   那个有传一个 谢谢   83126952@qq.com

网友:
这个是AMD的CPU吗。

网友:
Z99 的 桥 很不好做  3温区 干的比较  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