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开机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1-11-22):
DELL D620开机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电流0.8,测CPU供电正常,内存的1.8也有,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要看掉到待机还是掉到无侍机,D620一般坏显卡,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要看情况在做。

网友:
多半北桥问题

网友:
掉电时有待机,在开机2秒又掉电

网友:
那就是内存的问题了,检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我也感觉那机器奇怪,上次修一台,就是单条内存不过,整了半天没有整好

网友:
更换内存,加焊或重植北桥,

网友:
D620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多呀,还有楼主不插内存这个时候机器还没有检测显卡,当内存插上时内存过了开始检测显卡所以掉电了,楼主可以加热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已重植还是一样

网友:
不插内存开机左边第一个灯常亮,右边2个灯一直闪,插上内存开机3个灯一起亮一起灭

网友:
不插内存电流跑到0.8不动,插上内存电流跑到0.9就掉电,3个灯一起亮一起灭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显卡完蛋了的表现

网友:
dell d620 昨天遇到的一样,是 不放内存也掉电,电流也是走到0.8——09 ,就掉了。感觉很是奇怪,有时也会偶尔亮机了。

网友:
菜鸟等答案,向师傅们学习

网友:
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问题就出在内存以及内存之后~~~比如显卡,重置不一定好,换个升级版本的显卡排除下,上内存测试卡检验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与内存交换数据的吧,总线有问题

网友:
我昨天才修好一台和你一样问题的ASUS机器,我换NB不行,最后搞BOIS就好了

网友:
加热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