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怪现象 开机黑屏有背光 机子已经亮的了外接也没显示

楼主(2011-11-22):
T400怪现象  开机黑屏有背光 机子已经亮的了外接也没显示T400怪现象  开机黑屏有背光 机子已经亮的了外接也没显示
但是键盘灯切换可以 而且插喇叭有警告声 。。。。偶尔可以点亮 进bios  但是从启动就黑屏了。。。 换了个南桥。。。本来卡logo的 现在如果亮了就不卡了  可以进BIOS 但是基本开机黑屏有背光。。。奇怪啊。。。。没屏幕屏线测 。。如果是屏幕上问题 应该外接会亮的  但是外接也没亮。。。电流1.6  1.8左右 百分百亮了 但是没画面。。。都有coms报警声呢 谁知道啊 晕  加焊了显卡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重新植珠,不行就把显卡换了.我这有份图纸,你量一下屏接口信号正常不.

网友:
谢谢。。。刚刚搞好了。。不是显卡问题。。。是南桥下面的两个电感被换 成电容了 晕 换回来就好了···不过现在机器问题好高啊 奇怪了 。特别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