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 显卡板

楼主(2011-11-22):
这个焊盘比t61还容易掉电,每次掉电的时候,心总是虚虚的,即使都是NC

网友:
而且整板温度升高快,显卡都还没有动,显存已经开始晃动了

网友:
我的卡   显卡装上电感就短路了·1······

网友:
哎,越新的越不好做啊。

网友:
温度不要给的太高,时间长点,四个角都慢慢翘一下,再用镊子取就容易多了

网友(点评):
Y510是 8600GT显卡,显卡板啊,什么4个桥啊。好云门

网友:
Y510是 8600GT显卡,显卡板啊
交换一下,才200元,何必那么那麻烦

网友(2011-12-28):
  嗯,能够交换最好了。
  省不少事儿。

网友:
晕死,我的掉了18个点,不知道还行不行